如何把板框挖空一个区域?

楼主(2013-05-15):
想在PCB板上挖空一个区域,这个在allegro里面怎么操作?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A:
直接加Outline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Outline就可以

这样子?直接加一个outline?outline区域代表的是板的大小,你再加一个outline是什么意思呢,没有挖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子?直接加一个outline?outline区域代表的是板的大小,你再加一个outline是什么意思呢,没有挖空吧?

加在你需要挖空的地方。如图,那个圆圈会被挖空。我见过别人这么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在你需要挖空的地方。如图,那个圆圈会被挖空。我见过别人这么做过

你确定?我总感觉不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我总感觉不对啊

等大神确认我的说法。。。

网友:
正解,板子上需要挖空的地方要根板框放在同一层一个属性,实际上也属于板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大神确认我的说法。。。

你说的是正确的。当然也可以利用nc_route的方式:从本网站上查一下,应该能找到。
或者直接从dxf导入,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我总感觉不对啊

可以加一个DIMENSION层就可以表示挖空区域了。

楼主:
1.首先,多谢各位大侠的指点,我在我们公司问了一个人,她说做成焊盘的形式,我觉得这是一种方法,但总觉得这种方法有点笨,不够技巧,所以才上来请教。
2.我知道在PADS里面直接有outline cut out的命令,直接在板框里画一个区域就行,但在allegro里没有发现这个命令。
3.按照hui_hui0228的意思,就是在板框里再画一个板框,也就是跟 xiaoyunvsmm 的说法一致。这样的话,就很简单了。
4.看了各位大侠的积极回复,小弟很是感动,非常感谢大家,以后凡是有能回答的问题,都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回答大家。
PS:本人对PADS比较熟悉,有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问我,allegro为初学,还请各位以后多指点,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一个DIMENSION层就可以表示挖空区域了。

你的意思是直接画一区域,放在bord gemmetry\dimenssion层?

网友:
試過設計一個開槽嗎?
於Mechanical Symbol繪製一個你想挖空的區域,加上Package Keepout area,之後於*.brd檔加進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大神确认我的说法。。。

这样确实可以,我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直接画一区域,放在bord gemmetry\dimenssion层?

YES

网友C:
正確應該是用 Route keepout 來將該區域去限制住無法進行任何編輯.
至於其他的作法僅是達到一個圖面資料的製作而已 , 對 Layout 無法起到限制的作用.

网友:
挖空?是指不布线不放元器件不铺铜?还是指切割掉一个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確應該是用 Route keepout 來將該區域去限制住無法進行任何編輯.
至於其他的作法僅是達到一個圖面資料的 ...

我也是这样处理的,所以支持,呵呵

网友:
正確應該是用 Route keepout 來將該區域去限制住無法進行任何編輯.
- J, B) v$ 至於其他的作法僅是達到一個圖面資料的製作而已 , 對 Layout 無法起到限制的作用.

我也认为应该这样加个限制的区域

网友:
直接用outline就可以的

楼主:
目前是按照直接加outline的区域,板子已经投出去,回来再向大家汇报

网友:
直接加outline,然后根据outline的大小再加上route keepout。因为outline是贯穿每一层的,当你把gerber文件送板厂时,板厂会跟你确认这是不是开槽。

网友:
樓上正解!!!
加Route Keepout/All ->表示裡面不能有任何的Clines.Via ... ...等,這是給設計者看的
加Board Geometry/Outline ->告知板廠,這地方要挖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