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PADS 安全间距检查有点问题还是我设置不对,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3-05-15):
在设置完规则后,进行安全间距检查,出现LINE TO PAD  DRC符号,我把规则设置间距改小以后,再运行检查的时候,还是按照最开始的那个间距检查,是不是我那一步不正确,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无图无真相,请上图。

网友B:
    无图 当然是没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请上图。

    弄清楚了,我对单条线进行了规则设置,更改后就好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 当然是没真相

我更改的是默认的设置,没有更改单条线的规则设置,所以检查的时候是以那线的设置检查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