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16.6破解成功一半,有的软件可以用,有的不能用

楼主(2013-05-15):
急救!16.6破解成功一半,原理图软件可以用,PCB软件打开就报错,如下图:

网友A:
你在什么系统安装的 xp还是win7 32位还是64位

网友A:
另外,是否安装补丁,补丁是破解好后安装是先安装后破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什么系统安装的 xp还是win7 32位还是64位

是XP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是否安装补丁,补丁是破解好后安装是先安装后破解的?

是先安装完了,然后再破解的

网友:
XP系统我在半年前就安装破解成功了 XP系统目前应该改没有任何问题的 WIN7是前两天试着安装了一下 也可以破解成功的 你打补丁了没有

网友:
求windows 7 32位系统补丁

网友:
有能用的说明破解没问题
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最好重装操作系统试一下
我用的是Windows Server 2012,出现一摸一样的问题
重装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