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压力测试是测试什么内容?

楼主(2013-05-15):
NAND Flash压力测试是测试什么内容?有没有测试过的?

网友:
請找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狗班竹

网友:
狗狗去哪里了?

网友(点评):
先讓子彈飛一會兒!^_^

网友:
什麼叫壓力測試?

測試的目的是什麼?

反对!: 5.0
難道是要磨輪胎? ^_^
反对!: 5
说你懂你就懂不懂也懂,版主我支持你

网友:
压力测试,难道是从PC爱好者过来的?

网友:
说你懂你就懂不懂也懂,版主我支持你。

芯片廠和系統廠所謂的壓力測試(Stress Test)方法和目的都不一樣,所以我想弄清楚樓主的定義和目的。

网友:
准备做床垫用??

网友A:
我觉得一是测试NAND Flash本身在频繁读写下会不会损坏,或者出现比较多的坏块;二是测试软件文件系统的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一是测试NAND Flash本身在频繁读写下会不会损坏,或者出现比较多的坏块;二是测试软件文件系统的可靠 ...

和ididr说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