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编辑元件封装出错

楼主(2013-05-15):
5金币

我的pads9.3编辑封装时提示pin82 already exists on the board-loaded decal and cannot be deleted。Edit the decal from the Library Manager instead。如下图: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要进到元件库去更改!你直接在PCB板上编辑的时候,焊盘是无法删除的!

网友:
    r如果这个是你以前做好的封装,那么要去封装库里面去改,另外,如果原理图封装里面有82脚的话,你是删不掉的,可以先别和原理图封装关联,先去改pcb封装

网友:
我 是把焊盘设置为很小的SMD圆形焊盘 ,相当于没有,不知道这样好不好,请大哥门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