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flash shape时报错E- (SPMHDB-187): SHAPE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楼主(2013-05-15):
打算做个一个通孔的焊盘,先做一个flash的symbol,add-flash:焊盘内径1.5mm,所以设置inner diameter 2.0mm, outer diameter 2.3mm,spoke width 和内径相同为1.5mm,点击确定时报错,E- (SPMHDB-187): SHAPE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请大神们指点!

flash焊盘设置

flash焊盘设置

网友A:
spoke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oke太大了

谢谢,好用了,设置inner diameter,outer diameter,以及spoke一般遵循什么标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好用了,设置inner diameter,outer diameter,以及spoke一般遵循什么标准呢?

似乎没有特定的标准。差不多就可以了。不过很多讲CADENCE的书上都是说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