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运放电路不太明白

楼主(2013-05-15):
各位大师,下图是小弟仿真的电路图,电位器R6悬到最左边的时候,电路输出的是方波,悬到右边的时候才是正弦波,越往右,增益越小,
    这个电路有点地方不太明白,求指点?如下图

红色为输出,橙色为输入

    电位器往右悬后的输入输出波形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没听明白。。。。

网友A:
    你仿的信号? 正相脚是电源和电位器部分的并联电阻? 反相脚是电位器的部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仿的信号? 正相脚是电源和电位器部分的并联电阻? 反相脚是电位器的部分电阻?

    就是在正反向脚间加个电位器

网友B:
    输出方波是因为OP输出已经饱和的原因,R6接地和形成低通滤波器。确定两个电容都是47F吗??这值很大的。还有LZ这电路用来干吗的?

网友:
    我也没看懂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方波是因为OP输出已经饱和的原因,R6接地和形成低通滤波器。确定两个电容都是47F吗??这值很大的。还有 ...

    嗯,这里耳机输出前级放大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里耳机输出前级放大电路

应该是47uF吧?

网友(2013-08-14):
    我想知道你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