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入口放在哪个位置好?

楼主(2013-05-16):
EMC角度考虑,电源入口放置在PCB板的哪个位置比较好?
据了解,电源入口放置在拐角处要比放置在其他位置要好(对性能而言),不知是否有这么一说法?求解。

网友:
按照电流的流向,将入口,出口分开,即如果电流流向是从左到右,那么电源入口在左端,出口在右端,其他情形类似!

网友:
你要看你的高速,高频部分的电流流向,优先减小他们的环路电感,然后再考虑整体环路的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