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650Scpa

楼主(2013-05-16):
  当供电电源+-7.5V时,输出有3.8V,+-5V输出也有1V左右,1、8引脚接0.1uF,后再接到4(-V)端,看手册是这个意思,ICL7650这个自动调零没起作用

电源端也加滤波电容

 电源端也加滤波电容

网友(点评):
Pin 4 好像也是 VCC,是畫錯、還是實際上也接錯?

楼主:
ICL7650SCPA手册

手册

网友A:
ICL7650 Test Circuit

R1 也換為 1M 看看,芯片資料上的 Test Circuit 增益是設為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L7650 Test Circuit

R1 也換為 1M 看看,芯片資料上的 Test Circuit 增益是設為 1。

  换成1M的,仿真显示得不到手册上的数据,电路估计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成1M的,仿真显示得不到手册上的数据,电路估计也是一样的,

  仿真的图,实际不是跟电阻无关,还是我上面说的那样,不知道谁用过这个8引脚的,大多一些用过的是用14引脚的封装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