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走线很奇怪,why?

楼主(2013-05-16):
如题,请大神解答、、、3Q

网友A:
你让别人帮你解答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让别人帮你解答什么呢??

那个走线为什么要那样子呀。。。首先覆铜的没有铺到电源的倒角那个区域,这个原因我暂且理解为防止对GND的干扰,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直接吧下面电源的走线拉直??我讲的是不是还不够明白?? 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走线为什么要那样子呀。。。首先覆铜的没有铺到电源的倒角那个区域,这个原因我暂且理解为防止对GND的 ...

图片上看不到网络名,你确实没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上看不到网络名,你确实没说清楚

非常的确定呀。、、、下面的走线就是电源,覆铜的那块是GND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的确定呀。、、、下面的走线就是电源,覆铜的那块是GND

这块覆铜是静态铜

网友:
你用的PADS吧,

网友:
就圖面上來說 , 誰能說那塊銅就是 GND ?
那也只有你自己知道吧 !

貼張圖就直接問為什麼 , 我還想問你到底在想甚麼.
事實上你看圖形應該也會知道, 這個資料有被後來修改過 , 那塊銅有一個圓缺口 , 應該是當初那個位子有打 Via , 後來走線改了 ( 可能是用 Change Layer 把走線直接搬過去 ) , 因此走線型態沒改變. 而那塊同是使用靜態銅 , 就變成這個樣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