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取消PADS layout中自动连线的功能

楼主(2013-05-16):
每次删除一长段布线中的一段,pads layout总是会自动把删除之后的两个点直接用布线连接起来,(已经关闭了DRC功能)怎么设置才能取消这一功能,使得删除之后直接显示飞线呢?

楼主:
各位大侠回复下吧!我在线等着啊!

网友:
    有这个功能么,貌似还没遇到过

网友(2013-07-02):
    没见过呢,方便的话能否上传一下涨一下见识

网友:
我友了第二位挖坟者。呕……

网友:
    哈哈哈……应该是你的软件有问题了,或者跟其它软件有冲突,把所有非系统软件关掉试试看,包括杀毒软件。

网友:
    是有这种情况,也不是软件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以选择管脚对在删除。
如果你只想删除管脚对中某一段线,那就在单击选中它,然后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