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分割问题

楼主(2013-05-16):
各位高手,在做电源分割时候,相邻的铜皮相隔多少,才能保证噪声不会干扰到相邻的铜皮?

网友:
几个MIL就可以了吧

具体的数值 我不知道

等到SUPER_GO 斑竹给你详细解答

网友:
以前都是隨便割,線寬 8 mil 就割 8 mil,你這一問也問倒了我。

今天找到幾份資料︰

IDT Audio Layout Guide
The isolation moant should be minimum 5 mils wide, 10 mils is recommended.

Analog Device Application Note
它是遵循 20H 理論,分割寬度只要大於訊號和地層間夾層垂直高度的 20 倍就可以!

低頻的應用一般是隨便割都可以,高頻就要算切割造成兩個平面間的電感。

网友(点评):
你理解错20H的概念了

网友:
沒貼原文就給嘉獎,不怕狗弟呼弄你們喔~?

网友(点评):
SUPER_GO斑竹谦虚了,你的为人 咱们都知道的

网友:
对于电源层相邻电源铜皮的隔离间距以前的板子一直都是用的20mil,间距还是稍微大一点好!!!

网友A:
40mil安全距离
 低电压,平面切割可以用20mil 安全间距,没有问题

网友:
這些高樓層的樓友也太誇張了些,隔噪聲而已啦!

如果是高電平或雷擊,個人覺得最好是有五公尺以上

大家也不要笑,這東西在洋文裏面真的叫「壕溝」(moat 或 trench)。

网友:
视情况而定,220V6mm,48V 2mm,12V1mm左右,3.3V和1V什么的,8mil以上,当然一般的尽量用20mil左右的,BGA什么的空间让你蛋疼不已的时候才用到8mil左右的分割

网友:
口說無憑,來份邪惡美帝的資料!

网友:
口說無憑,唬爛一定會被判刑!

网友:
要割對地方,小心別把自己給閹了!

网友(点评):
邪恶邪恶真邪恶~~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mil安全距离
 低电压,平面切割可以用20mil 安全间距,没有问题

"think3510"说的不错,这块一般好像都是说要至少40mil,呵呵!!看来我们的间隔还是小了一点!!

网友:
最少20mil的间距,最好做到40mil,具体还要看电源的电压,电压大的间距也要相应的增大。

网友:
BGA里面20mil,其它都是40mil

网友(2014-06-16):
BGA里面20mil,其它都是40mil????

网友B:
    20H是怎么来的,有公式?

网友:
5v 3.3v 1.0v  shape 5mil 经常做。

网友(2014-07-28):
BGA20MIL 其他40MIL 这是普通的一些电源,还有一些12V和48V高压的处理  还有相邻层的电源处理!电源要处理好防止自己的EMC 和对别的信号EMI,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H是怎么来的,有公式?

20H 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