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查分电路!

楼主(2013-05-16):
请教查分电路 计算 Vout 是如何计算的 谢谢 !虽然仿真还不太明白

查分

查分

网友:
运放同相端加的应该是一个直流偏置吧?这是个交流信号减法器电路,我觉得应该使用复变量s计算,类似计算传递函数的方法。很多串联、并联可以看做一个整体,然后套用减法器的计算公式就可以了。

楼主:
最终是需要这样!是一个混音电路 查分 现在知道了,接入这个混音 这个混音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