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屎封装怎么设计,如何联系PCB厂商和芯片厂商呢?

楼主(2013-05-16):
如图 红色 圆圈所示

网友A:
呵呵 ,COB啊  上次我们发生不良是把板子寄过去换掉这个IC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COB啊  上次我们发生不良是把板子寄过去换掉这个IC的

这种还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还可以换?

长见识,消费类是不是常用这种封装?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器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还可以换?

看怎么拆了,拆不好的话焊盘挂掉就得用新板了,打铝线还好,金线就够呛了

网友:
是不是叫绑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