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转换PADS终极篇.....

楼主(2013-05-16):
allegropads终极篇

现有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是:用AD导入Allegro的PCB,再将AD的PCB转成PADS,这种方法简单易操作。

但个人感觉最终转换的数据不能让人满意。PADS软件有个Transtor,但通常是不可以直接转的,会报错。

经过几天的摸索,终于搞清楚了操作的过程,现在分享给大家,以方便大家

转换的前提条件是:你的机器要安装16.3或以上版本的Allegro

1.首先要建立两个系统变量(有的机器可能已经有了,就不需要建立了):

AEX_BIN_ROOT                值:        (你的PCBENV文件夹的位置),如E:\Allegro_Project\pcbenv

AEX_ENABLE_JOBPREFS_LAYER_FIX        值:1

2.将PADS安装目录下的skill_scripts里面的文件全部copy到pebenv里面

如:将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下的文件COPY到E:\Allegro_Project\pcbenv

3.将Allegro的PCB转换成低版本的(16.3或以下)的PCB文件,新建一个文件夹,将要转换的低版本的PCB文件放在新建的文件夹中

3.在Allegro软件的Setup下的user preferences Editor 中的Skill选项里,在telskill选项中打√
这时软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不用理会,关闭它就可以了。

4.在Command命令栏里键入:skill load "dfl_main.il"
注意输入时,引号不能少,load和引号间是有空格的,要是输入不正确,命令是无法执行的。

回车后,会看到程序执行一大串命令,中途的每个命令不能有出现ERROR错误信息,否则转换不成功。

执行完后,在Command中输入:main out

这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点击“Star One Way Translation”

等待…        结束。

5.打开PADS的Translator工具:        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s

添加刚才处理过的低版本的Allegro  PCB文件,执行转换,

转换完成后,在PCB的文件夹下会产生一个这样格式的PCB文件:        design_ ******** .pcb

用PADS Layout打开它,设置一下颜色显示,惊喜!就是你要的文件!

ok,恭喜转换成功!

以上在64位win7下多次成功转换不同的8层板,这样转换过来的文件,网络,封装,走线,铜皮都是完好的,
个人认为比AD转换的方式好很多!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转成功过。
没用过,但是鼓励楼主的探索和分享精神!

网友A:
    这个是你直接翻译的mentor的那官方文档吧,这个转换成功的概率很低的,用AD转基本都能够成功

楼主:
    官方的文档写的不清楚,我也是试了很多次,才明白怎样操作,现在的操作都成功了,个人喜欢吧,如果觉得用AD的好,不妨用AD

网友B:
    求AD的转换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AD的转换教程

AD的直接IMPORT WIZARD一路确定就行了。前提是你IMPORT必需得有CADENCE和ALTIUM DESIGNER两个软件。
PADS也一样。转换的时候也离不开CADENCE.

网友C:
    转过来的铜皮不是只有一条细线的2D线而已吗,还能像完整的整个铜皮吗,不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过来的铜皮不是只有一条细线的2D线而已吗,还能像完整的整个铜皮吗,不可能吧

看到的细线是SHAPE的外形,覆铜需要重新FLOOD一下

网友D:
    为什么我在执行第四步即4.在Command命令栏里键入:skill load "dfl_main.il"     时不行,严格按照你说的来的,出现如下这个情况,求解释。
    Command > skill load ''dfl_main.il''
    W- *WARNING* (reader): expression was improperly terminated by EOF at line 1 of string "load ''dfl_main.il''"
E-

楼主:
    这个错误信息表明你输入的命令表达式有误,执行不了命令,可能是不符合Allegro的Skill语言的命令格式。
这里需要仔细输入每个字符,包括空格。load和后面的引号之间是有空格的。
如果输入正确,还是有问题,说明没有进入到skill状态,也就是第3步的skill选项没选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的细线是SHAPE的外形,覆铜需要重新FLOOD一下

    确定重新flood下就可以了啊,不用重新整???

网友:
    我也试了,不行
E- Command not found: skillload dfl_main.il

网友: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dfl_main.il"

网友E:
    allegro16.5+pads9.4.1

网友:
第五步的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s 找不到,直接import进pads保存为16.2和16.3的brd也出错失败

网友F:
这个转换是要提到EE的,没有提到的,其实是没写完整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转换是要提到EE的,没有提到的,其实是没写完整教程

在Command中输入main out后弹出的对话框就是E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allegro16.5+pads9.4.1

    这种转换方法貌似最高只支持16.3的allegro

网友G:
    用16.5的文件操作,到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s时,出错:Allegro(R) to PADS Layout Translator (Version 9.5) 05/23/13 14:36:18
Copyright (c) 2012 Mentor Graphics Corp. - All rights reserved

    ------------------------------------------------------------
Input folder: C:\home\pcbenv\skill\TW1662.brd
    Output folder: C:\home\pcbenv\skill\

 Preparing data...
    [F] Allegro design is not prepared for translation. Stopping. Please see Migrating Cadence Allegro Designs for data preparation in Allegro to PADS Layout Translator User's Guide.

    转换不成功,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16.5的文件操作,到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s时,出错:Allegro(R) to PADS Layout Translator (Versi ...

    请使用Allegro16.3或以下的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使用Allegro16.3或以下的文件

前面的操作是16.5,到最后另存为16.3,在转换还是不行。难道全部操作都要在16.3里进行?

网友:
    请问32位win7安装在C盘是:Cadence16.5 是打开软件是选PCB Editor---Allegro PCB Designer-打开转换成16.2版本的pcb文件,在 user preferences Editor
中的Skill选项里,在telskill选项中打√                                                        .
    在Command命令栏里键入:skill load "dfl_main.il"   引号不能少,skill与 load间没有空格 ,load和引号间是有空格???
    skill与 load间没有空格 ,load和引号间是有空格实验了多次加空格和不加都是这样提示:
Command > skillload "dfl_main.il"
    E- Command not found: skillload dfl_main.il
    Command >
    请好心人不啬赐教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360桌面截图20130523130725
    安装在C盘是:Cadence16.5  也要如下设置吗?
AEX_BIN_ROOT                值:        (你的PCBENV文件夹的位置),如E:\Allegro_Project\pcbenv

网友:
    请问32位win7安装在C盘是:Cadence16.5 是打开软件是选PCB Editor---Allegro PCB Designer-打开转换成16.2版本的pcb文件,在 user preferences Editor
中的Skill选项里,在telskill选项中打√                                                        .
    在Command命令栏里键入:skill load "dfl_main.il"   引号不能少,skill与 load间没有空格 ,load和引号间是有空格???
skill与 load间没有空格 ,load和引号间是有空格实验了多次加空格和不加都是这样提示:
Command > skillload "dfl_main.il"
E- Command not found: skillload dfl_main.il
Command >
    请好心人不啬赐教
    安装在C盘是:Cadence16.5  也要如下设置吗?
    AEX_BIN_ROOT                值:        (你的PCBENV文件夹的位置),如E:\Allegro_Project\pcbenv

网友:
    支持楼主把能转换成功的原文件传上来给我们学习及实验转成功的滋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在执行第四步即4.在Command命令栏里键入:skill load "dfl_main.il"     时不行,严格按照你说的来 ...

X选中skill了,我就怕把命令输错了,所以把每种可能性的命令都输入了一遍,还是不对,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楼主:
    看到那么多朋友在转换时出现问题,我心里也是着急啊,也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在哪了。
    由于公司文件的保密需要,无法传文件上来,我倒是愿意帮大家转,请
    你们把要转的文件发上来,我尝试转换一下。

网友E:
    我已经摸索着用16.5转成功了  不需要另存什么低版本 也不需要那个我从来没见过的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已经摸索着用16.5转成功了  不需要另存什么低版本 也不需要那个我从来没见过的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 ...

恭喜你!可将你的经验分享一下。

楼主:
    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s其实就是PADS9.5下的Translator工具:Allegro to PADS Translator

    鼓励大家多些自我摸索,我发这个帖子,也是一种探索,抛砖引玉,希望能成功转换的,都可以分享一下经验!让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请ALLEGRO高手帮我转换成PADS格式文件,谢谢了!

楼主:
文件已转换,如附件.

我发现很多朋友都是在输入:dfl_main时出错。可能是allegro没有执行skill命令,这时在第3步,勾选SKill选项时,弹出的
对话框“Skill DEVELOPMENT”不要关闭,再输入 skill load “dfl_main”。这样应该可以执行SKILL命令。

大家不妨再试试。

1.43 M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155,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2013-06-23):
转换的文件如附件。

网友:
楼主你帮我转换的是PADS格式的文件吗,怎么我用PADS9.4也打不开咯

网友:
我用的是XP系统

楼主:
哦,是9.5格式的。

网友H:
帮我转成低版本啊,多谢

网友:
转换完成后,在PCB的文件夹下会产生一个这样格式的PCB文件:        design_ ******** .pcb

为什么我如此设置之后,操作到这一步却没有出现类似的PCB文件呢?
用AD 会有一个现象,图层和数据量很大的话,基本上转到一半就会死机。所以转不成功。
因此我很像知道楼至的详细步骤,我用的是 allegro 16.3  & pads 9.3.1

网友I:
麻烦大家帮我转换成PADS格式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帮我转成低版本啊,多谢

转成PADS9.0 asc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麻烦大家帮我转换成PADS格式文件!

转换如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换如附件

谢谢!

网友:
    上次我轉也不成功,後來才知道是我的目錄明有空格,要不要建立一個檔名只有abc or 123 命名(不要有空格)
    ,試試看

网友(2013-07-30):
    求skill load "dfl_main.il, QQ1605974368.谢谢

网友:
楼主能给一个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文件包给我吗

网友J:
1)转过后保持有网络属性么? 如果没有,那转过来干嘛?
2)楼主能否出个 PADS转allegro的过程说明呢?

网友:
不吱声呢?

网友:
转过来了,但是铜皮和走线成了Rat,有部分走线保持原来的样子

网友:
果然终级了,无声无息,就这样死去

网友:
请问下楼主。我转了下,出现以下打印,请问怎么回事。0 error(s), 23 warning(s)是要消除这些warning(s)才能成功吗?

---------------------- Al2Exp summary ----------------------
Al2Exp - 0 error(s), 23 warning(s)
Export log file saved at "C:/SPB_Data/pcbenv/K_MDVR_GM8182T_V1.1_MGC\LogFiles\interfacelog.txt" file
Run "show log" command to view log file
------------------------------ Done -------------------------------
Command >

楼主:
出现Warning可以不用理会,但是出现Errors就不行了

楼主:
前面有一些转换的例子,可以看看转换前后有什么不一样,就可以判断是否喜欢这种转换的方法。

网友:
试着转了几次都不成功,能否帮忙转为PADS?谢谢

转PADS

楼主:
转换的文件如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换的文件如附件:

太厉害了,灰常灰常感谢,

楼主:
谢谢!
关键是执行skill命令。

网友K(2013-09-05):
今天整了一天,还是不行.楼主能麻烦一下吗?谢谢.

网友I:
转换时出现这个 怎么解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今天整了一天,还是不行.楼主能麻烦一下吗?谢谢.

你的文件有错误,没法转换。
请转换的朋友需要将brd文件检查,没有错误后,才容易转换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转换时出现这个 怎么解决呀!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哦,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文件有错误,没法转换。
请转换的朋友需要将brd文件检查,没有错误后,才容易转换成功。

请问楼主ALLEGRO16.6可以转PADS9.5吗?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没有呢/

楼主:
现在PADS9.5只能转A16。3或以下的文件

楼主:
将16.6的存为16.3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文件有错误,没法转换。
请转换的朋友需要将brd文件检查,没有错误后,才容易转换成功。

谢谢了

网友:
Allegro to PADS Translator    转换过程中出现问题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现Warning可以不用理会,但是出现Errors就不行了

请帮忙把这个文件转成PADS的吧,谢谢!

网友:
请教:执行第四步的命令时出现如下提示,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ERROR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dfl_main.il"

楼主:
转换的文件:

网友(2013-10-09):
引用 楼主:
转换的文件:

真是不好意思今天才发现您早就帮我把文件转了,我还一直在傻等呢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您! 请问你的机器装的是什么系统呢,我和同事的机器都是XP系统,我们俩都按您提供的方法折腾了两天都没转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我的机器是win7 64位,PADS9.5,allegro16.5

楼主:
你转换时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成果,学习了

网友:
请问楼主所说的Skill勾选是这样的吗?

网友:
为什么还是出现错误。 skill load "dfl_main.il"    这个命令我都是复制楼主的。不存在手动输入错误啊!

问题会出在哪里呢????

网友:
这个图片是把skill 前面那幅图后面所有框框都勾选后出来的。但输入下面的步骤还是会出现上面的错误码。   求解答。

网友L(2013-11-18):
    其他地方都ok,为啥在这里转不了呢?

网友(点评):
我跟你一样,请问转好了吗?

网友(2014-03-20):
    难道是系统的关系,我下载楼上的文件,照做也一个都没成功,怎么回事?

网友:
    试试看如何

网友:
    能否把你转换过程做一个文档出来?把截图都附上。我们也号操作,以至于不会转换出很多问题。

网友:
我之前转都成功了,最近转都失败,“导入PADS时书文件失败,PADS文件未创建”的信息

网友M:
请问一些楼主遇到我这样的问题没?

网友N(2014-05-22):
楼主帮我转一下!

16.5版本

网友O:
9.5的可以直接转换,为什么还要这样转?

网友:
不行,一次也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O:
9.5的可以直接转换,为什么还要这样转?

转不了的,你有办法?

网友P(2014-06-23):
自己按楼主办法弄半天就是不成功,求帮忙转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P:
自己按楼主办法弄半天就是不成功,求帮忙转一下,非常感谢!

详见附件PADS9.5 PCB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详见附件PADS9.5 PCB文件

真是跪谢啊,有没联系方式!加我q:281426507 后面可以交流下,真心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详见附件PADS9.5 PCB文件

貌似很多报错啊,铺铜也有问题!求指教!

网友:
大神,求帮忙转一下PADS版本。谢谢了!!!

网友:
大神,求帮忙转一下。。。跪谢!!

网友:
Allegro版本在16.5的就转换不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不相信楼主成功了

楼主:
对不起,很久没有上来了,有时间可以帮大家转换文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帮我转一下!

请见附件

design_1405509869(DEC).rar

楼主:
这段时间很少上来,抱歉!有需要转换文件的,可以发给我,可以帮大家转换一下。

网友:
真心感谢楼主愿意帮忙转文件,更感谢楼主分享转换的过程。。。

网友(2014-07-31):
    使用PADS9.5,allegro16.6
1.設環境變數AEX_BIN_ROOT =本機pcbenv目錄
    2.設環境變數AEX_BIN_ROOT =1
    3.copy [skill_scripts]裡的內容至[pebenv]
    4.沒有16.3版本,沒降板
    5.[telskill]打勾
    6.Command skill load "dfl_main.il"  ==>顯示t
7.Command main out ,==>Star One Way Translation==>顯示如下
    ---------------------- Al2Exp summary ----------------------
    Al2Exp - 93 error(s), 28 warning(s)
    Export log file saved at "E:/project/1/1_DataSlice-A_PD14-0022_PCB_020614_MGC\LogFiles\interfacelog.txt" file
Run "show log" command to view log file
    ------------------------------ Done -------------------------------
8.找不到該用哪個檔案給pads導入==>失敗

有高手能幫我看看以上哪些步驟要改進嗎?

楼主:
需要另存一个降板的温档,用降档的文档才可以转换成功的

网友Q:
   转换的文件  敷铜 都是细线状   怎么解决呢?

网友:
為什麼AEX_BIN_ROOT的值是本機pcbenv目錄,而不是%SDD_HOME%\translators\win32\bin

网友R:
    修改了做法,還是失敗><
1.設環境變數AEX_BIN_ROOT =%SDD_HOME%\translators\win32\bin
    2.設環境變數AEX_ENABLE_JOBPREFS_LAYER_FIX=1
    3.copy [skill_scripts]裡的內容至[pebenv]
    4.16.6降成16.3,另存新資料夾
    5.[telskill]打勾
    6.Command skill load "dfl_main.il"  ==>顯示t
    7.Command main out ,==>Star One Way Translation==>顯示如下
    ---------------------- Al2Exp summary ----------------------
Al2Exp - 0 error(s), 14 warning(s)
Export log file saved at "E:/project/ASIC_PHY_TO_FPGA_ADAPT_BOARD_V10-0708_MGC\LogFiles\interfacelog.txt" file
Run "show log" command to view log file
    ------------------------------ Done -------------------------------
    8.用allegro to pads translator轉剛才的16.3 ==>顯示如下
        cannot prepare data for allegro-to-pads translation. stopping.
又失敗拉~有高人能指點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Q:
转换的文件  敷铜 都是细线状   怎么解决呢?

在PADS里设置覆铜的属性。或可以重新覆铜

楼主:
引用 网友R:
修改了做法,還是失敗><
1.設環境變數AEX_BIN_ROOT =%SDD_HOME%\translators\win32\bin
2.設環境變數AEX_ ...

方便把文件给我转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把文件给我转一下吗?

感謝大德的熱情回覆,我不是要轉到pads的檔案,是想知道怎麼轉,在我反覆試驗的過程,有一次竟然可以轉,之後又都不能,好想知道為什麼阿~~
在我可以轉和不能轉的資料夾裡,檔案數是不相同的,這個線索有幫助嗎?

网友S:
    5.打开PADS的Translator工具:        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s

    添加刚才处理过的低版本的Allegro  PCB文件,执行转换,

    转换完成后,在PCB的文件夹下会产生一个这样格式的PCB文件:        design_ ******** .pcb

用PADS Layout打开它,设置一下颜色显示,惊喜!就是你要的文件!

    到第五步根本就没有的。PADSTranslator工具里只有protel orcad p-cad 和cadstart这几顶,根本没有allegro的。不知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S:
5.打开PADS的Translator工具:        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s                                ; X3  ...

如图

网友:
    楼主兄弟,我的PADS里面根本不出现这一项,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用的是PADS9。5精简版。

网友:
    我直接在PADS里导入文件,选刚才处理过的XXX.brd文件,出现“未有找到CSTRINGEX.dll,因此这个应用程序没有启动,重复安装应用程序可能会修复此问题“,不知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T:
    用 pads9.3.1 allegro to pads translator 转换的时候出现提示:

Bad data records from ExpeditionPCB (DFL mode) - AutoRoute D-File Reader in input file
C:\SPB_Data\tr\ab_MGC\Work\LayoutDB.dfl

网友:
    根本找不到PCBENV这个文档怎么办?我装的是Cadenec16.6??怎么办?

网友U(2014-09-01):
引用 网友J:
    1)转过后保持有网络属性么? 如果没有,那转过来干嘛?
2)楼主能否出个 PADS转allegro的过程说明呢?

    pads转allegro很简单,先将PADS输出低版本的ASC文件,再用allegro直接导入即可  file--import--cadtranslators--pads

网友:
引用 网友U:
pads转allegro很简单,先将PADS输出低版本的ASC文件,再用allegro直接导入即可  file--import--cadtransl ...

转过来没网络,只能硬修改,或改改丝印。不能进行其它大动作修改,所以意义不大

网友V:
引用 网友U:
    pads转allegro很简单,先将PADS输出低版本的ASC文件,再用allegro直接导入即可  file--import--cadtransl ...

请问一下,PADS输出低版本的ASC文件,要多低的版本。谢谢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V:
请问一下,PADS输出低版本的ASC文件,要多低的版本。谢谢了。

5.0

网友:
引用 网友U:
5.0

谢谢了

网友:
    楼主好人,有空帮我转一下这个文件,谢谢!

网友:
    为何没找到skill_scripts这项

网友:
    请问楼主出现这个错误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skill load "E:\\Cadence\\SPB_Data\\pcbenv\\dfl_main.il" 时候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dc_out.il"
    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E:\\Cadence\\SPB_Data\\pcbenv\\dfl_main.il"

网友:
求转换成PADS格式谢谢

网友:
我也来试试,咋老不成功呢?

网友W(2014-10-21):
    为什么我转得时候,出现这个错呢:读取器的数据记录不正确

网友:
    一定要注意用户变量内的home变量是不是和spb_data目录一致

网友:
    不能有中文目录,放在桌面也好像不成功,建议放在英文目录。

网友:
    麻烦大家帮我转换成PADS格式文件!非常感谢

    麻烦大家帮我转换成PADS格式文件!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我转换成功了,但是用pads打开转后的PCB,里面重复的飞线太多了,不知咋回事?
    楼主能不能帮我转化一下?

网友(2014-12-03):
    只要转换时不丢失数据,用什么软件转换都无妨,只是个人愚见而已

网友:
    试了所有的方法了,就是到了输入命令skill load的时候怎么也过不去了,麻烦楼主帮我转一下吧,谢谢了,麻烦发我邮箱:owensun_hn@163.com

网友:
    这个方法是不是要有pad啊?没有pads能转吗?

网友:
    有谁能分享下PADS的skill_scripts呢?谢谢啦

网友(2015-02-03):
    楼主在吗  我用你这种方法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能否帮忙解决下! 我有一个板子,库是用PADS建的,然后转allegro的库,用allegro画板。现在板子做完啦!我要转PADS的,我用这种方法怎么转也转成功啊!求解!谢谢!(我其他的板子用这种方法是成功,就是这一块板子没有成功)

网友:
    正在下载相关软件,准备试试

网友:
    帮忙转下  自己一直不成功

网友(2015-05-31):
    转换之后为什么所有的线宽都变成了0呢?请教这个有什么解决办法没的啊

网友:
请问是怎么转换成功的?我的老出现警告,

网友:
我是转到头疼没成功,发现是没有低版本cadence16.3.  我用16.5的版本,转总是失败

网友:
我现在有个cadence16.5 PCB 要转成PADS, 悬赏100元,请高手帮忙转下!QQ:35725135 。可以帮忙转的朋友,联系下我。

网友:
已经处理成功,并奖赏了。多谢关注

网友X(2015-06-30):
我有个CANDENCE格式的文件需要转换为PADS,转换成功,悬赏500元,有转换过的联系我,QQ 390540469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有个CANDENCE格式的文件需要转换为PADS,转换成功,悬赏500元,有转换过的联系我,QQ 390540469

这个我可以帮到你,在论坛帮过很多人转过文件了。QQ:1364132352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有个CANDENCE格式的文件需要转换为PADS,转换成功,悬赏500元,有转换过的联系我,QQ 390540469

熟练Allegro skill / camcad / AD三种转换方法。

网友(2015-07-30):
转成16.3的版本可是用16.5打开还是说要转成16.5的不然打不开,怎么解决,转过出现很多错误!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有走线的,只有封装的网表的可以转换成PADS吗?

网友Y:
有没有allegro转换PADS业务?

网友I:
引用 网友Y:
有没有allegro转换PADS业务?

找我吧

网友Y:
引用 网友I:
找我吧

你是会做转换,还是有转换业务外发?

网友I:
引用 网友Y:
你是会做转换,还是有转换业务外发?

转换

网友Y:
引用 网友I:
转换

五千PIN的转换,需要多久?怎么收费?转换后,PADS导出的Gerber跟Allegro的Gerber是否一模一样?包括铜箔形状大小,到VIA、PIN、线的间隔一样?走线过孔不能丢失,跟Allegro数据走线过孔一样。电气连接是否跟转换前Allegro一样?

网友:
为什么我转化不了??不知道看图片

网友Z:
我的没办法转,请帮我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是按照你的步奏一步步的走,前面都OK,就是在最后用PADS  translator 转的时候,根本没法转。可以帮我转化一下吗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五千PIN的转换,需要多久?怎么收费?转换后,PADS导出的Gerber跟Allegro的Gerber是否一模一样?包括铜箔 ...

    转过来的文件要修改才能用,例如;铺铜,设计规则等等!目前还没有完美的转换!如果有兴趣,可以加我QQ:1670766811

网友Y:
引用 网友AA:
    转过来的文件要修改才能用,例如;铺铜,设计规则等等!目前还没有完美的转换!如果有兴趣,可以加我QQ:16 ...

那倒不用,我只是了解一下。我转换的方法是用AD的,已经做到导出的Gerber一模一样,包括电气连接等等。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那倒不用,我只是了解一下。我转换的方法是用AD的,已经做到导出的Gerber一模一样,包括电气连接等等。

    AD可以转,这个方法最简单,用的人最多,简单的板子转换还行,遇到复杂的很大的板子转换很耗时间,如果电脑配置太低有可能直接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AA:
    AD可以转,这个方法最简单,用的人最多,简单的板子转换还行,遇到复杂的很大的板子转换很耗时间,如果电 ...

基本上还好,我的是低配,最大转换过六千多PIN,再大就不知道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提醒大家如果导入不成功,可以在导出的时候不要全部选上。

网友(2015-09-08):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你直接翻译的mentor的那官方文档吧,这个转换成功的概率很低的,用AD转基本都能够成功

    AD转过去会有很多过孔都不见了, 够完整、

网友:
    求大家帮忙,allegrp转换成pads9.2格式。

网友:
    帮主,帮转下PADS。谢谢!

网友(2015-12-09):
    allgeo可以转换到低版本的PADS?比如PADS2007;

网友(2016-06-03):
    怎么用AD转Allegro呢?

网友AB:
楼主 麻烦帮忙看下这个报错: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netKeyData.
E-
E-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1 column 1 of file dc_in.il
E-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dc_in.il"
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dfl_main.il"

试了几天了没成功过

网友AC(2016-11-14):
我安装的是allegro 16.6软件,PCBENV文件夹的位置没有,是不是我安装有问题?请高手帮忙下,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楼主 麻烦帮忙看下这个报错: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netKeyData.
E-

PCBENV文件夹位置弄错会有这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我安装的是allegro 16.6软件,PCBENV文件夹的位置没有,是不是我安装有问题?请高手帮忙下,多谢

刚装好是没有的,打开个brd文件后就会有了的。

网友AD(2017-03-15):
大侠,能不能帮转一下!ALLEGRO转换成PADS9.3格式文件,谢谢了!快疯了!转了N多次都不成功!

网友AE(2017-05-11):
这个ALLEGRO转PADS怎么也转不成功,到最后一步Cannot prepare data for Allegro-to-PADS translation. Stopping ,提示停止工作,前面都是正确的, 确实转不了呢,请帮帮忙,帮助转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个ALLEGRO转PADS怎么也转不成功,到最后一步Cannot prepare data for Allegro-to-PADS translation. Stop ...

    加我QQ帮你1364132352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大侠,能不能帮转一下!ALLEGRO转换成PADS9.3格式文件,谢谢了!快疯了!转了N多次都不成功!

    加我QQ帮你1364132352

网友(2017-06-27):
    需要转换的加Q:651139110,注明EDA365有优惠

网友(2017-12-13):
引用 网友T:
    用 pads9.3.1 allegro to pads translator 转换的时候出现提示:

    Bad data records from ExpeditionPCB  ...

    后来这个问题你怎解决的,我也出现了

网友(2018-03-30):
引用 楼主:
文件已转换,如附件.

我发现很多朋友都是在输入:dfl_main时出错。可能是allegro没有执行skill命令,这时 ...

    看看是不是我想要的

网友(2019-01-18):
引用 网友W:
为什么我转得时候,出现这个错呢:读取器的数据记录不正确

    我也遇到了,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卡在最后一步,前面都成功了,晕死了

网友(2019-03-14):
Allegro Designs Translators这工具怎么PADS9.5里面没有》怎么办?

网友:
得先装阿里狗

网友:
新手向你们学习

网友(2019-04-13):
到第五步就不行,也不报错,球解

网友:
最后一步转换时有ERROR,现在有没有人一步转成功的啊?

网友(2019-05-16):
这里说的,刚才处理过的低版本的Allegro  PCB文件 是在那里。楼主麻烦这里说下,其他地方都OK。就是这里不太明白

网友(2020-06-05):
引用 网友I:
    详见附件PADS9.5 PCB文件

大神,请教怎么转的啊,我转的还有飞线,铜皮和板框走线都是很细的线,转的过程中也没有报错啊

网友(2021-10-14):
引用 网友R:
修改了做法,還是失敗><
    1.設環境變數AEX_BIN_ROOT =%SDD_HOME%\translators\win32\bin
2.設環境變數AEX_ ...

想问下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其他地方都ok,为啥在这里转不了呢?

    最终转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的没办法转,请帮我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我也到这步了,请问最后转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一些楼主遇到我这样的问题没?

我也是报这个错,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一些楼主遇到我这样的问题没?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1-11-13):
    C:\Users\86137\Desktop\1.png这个帖子最后没有人做一下总结,从我的转换过程说明一下转换失败的几点原因。1. Allegro 16.6文件可能没有降到16.3
2. Allegro main out命令输出时有报error是不会成功的,如图所示,0 error才是成功的,警告不会影响导出成功。
3. main out 输出的文件是类似EEVX的文件格式,是多个文件夹组成,必须在allegro里通过命令行生成,然后在PADS layuout里通过FILE\inport再选xxx.brd文件导入 (xxx.brd做main out成功的同一文件)。
    4. 最后因为最后的也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是PADS 软件,楼主的方式不适合PADS精简版。

请不要使用PADS精简版本,
    请不要使用PADS精简版本,
    请不要使用PADS精简版本,

    第3点,最后导入成功,会在同目录生成design_xxxx.pcb

    表明Allegro导出无错误

    表明Allegro导出无错误

网友(2022-07-12):
    最近有需要用到

网友(2023-02-14):
    17.2版本能转到pads9.5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