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d reuse 加进来后位号会变,和原理图不能同步,怎么办

楼主(2013-05-16):
    add reuse  加进来后位号会变,和原理图不能同步,怎么办  原理图是标准化设计 ,位号是不能改的  又有没有啥好办法,make like reuse也试过,也不行  元件封装一致 板子叠层一致  网络都一样  哪位是reuse实战的高手 帮忙下

网友:
    应该是有器件没删干净,有重叠的位号。

网友:
    把其他不属于reuse的器件glued,然后再make like reuse,就不会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