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到16.6 s008后,不能新建Analog or Mixed A/D项目了。

楼主(2013-05-16):
把破解照着全重新完成了一遍也不行了。真是悲催了,哪位有这样的经验请指点一下!

楼主:
果然,卸载重装s007又好了,看来,hotfix也不能跟的太紧!

网友:
你是怎么打的补丁?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方法不对呢

楼主:
每一次打16.6 的hotfix后,用pubkey都发现总有几个新文件的公共密匙与众不同,跟在臭名昭著的apr.exe后面,结果就是hotfix越多,bug反而越多,打算放弃16.6了,回到16.3,或者等年底换个公司用正版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一次打16.6 的hotfix后,用pubkey都发现总有几个新文件的公共密匙与众不同,跟在臭名昭著的apr.exe后面, ...

请问16.3 配哪一版hotfix好用些(没有问题)?

楼主:
    折腾了一个晚上,终于找到问题所在……过程不详诉,结论如下:
    1. 如果你使用D版,不要轻易打hotfix。
    2. 如果你非要打hotfix,那么请按如下步骤进行:
    1).卸载掉你已破解过的cadence, 由于已经使用过公匙替换破解,所以这样的打hotfix升级会不完全。注意,必须是整个产品卸载,而非单独的license manager。
2).重新安装license。查看debug.bat,看是license manager否安装成功。
3).安装完成千万不要重启,不要用pubkey.直接上hotfix.
    4).最后pubkey破解。重启.

    这个过程的重点就是破解过的版本不能使用hotfix后再破解,这样可以避免类似apr.exe这样文件的密匙不同问题。好,祝各位好运。

网友A:
    楼主,16.6capture里放中文正常吗,我以前装过,原理图里放中文说明,乱七八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16.6capture里放中文正常吗,我以前装过,原理图里放中文说明,乱七八糟的

    这个问题早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折腾了一个晚上,终于找到问题所在……过程不详诉,结论如下:
1. 如果你使用D版,不要轻易打hotfix。
    2. ...

    其实按如下方法装HOTFIX就行了不用这么麻烦:不少人遇到破解之后安装HOTFIX不能使用、报错的问题,那是因为没有使用正确的安装方法。此方法只适合使用pubkey破解的16.5和16.6用户。
    为何使用pubkey破解后的程序打上hotfix补丁再次破解会没法使用,原因不再详述。
    安装了cadence软件之后,已经破解好了的童鞋往下看:
首先把spb_16.6文件夹命名为spb_16.6old(反正和spb_16.6不一样就行了)。)
在cadence目录里面建立一个新的空文件夹命名为spb_16.6,并把spb_16.6old的compnts.dat拷贝到空的spb_16.6中
安装HOTFIX补丁到空的spb_16.6中
复制ToolsPubkey.bat pubkey1.30.exe pubkey 三个文件到spb_16.6\tools中并运行ToolsPubkey.bat
把spb16.6里面的文件全部复制到spb_16.6old替换旧文件
    删除spb16.6文件夹并把spb16.6old改回spb16.6
你可以正常使用了!

下次安装补丁只能往新版本装,比如装了hotfix28以后就只能装29而不能装27。新版本的HOTFIX会覆盖之前所有版本补丁所修改过的文件。

    注:不是原创,此方法来自EDA365。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好,非常赞同之!

网友:
    没有问题呀

网友:
    S008哪里有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按如下方法装HOTFIX就行了不用这么麻烦:不少人遇到破解之后安装HOTFIX不能使用、报错的问题,那是因 ...

    you are right, it's the way i used, all over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