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解释下这个电路啊?

楼主(2013-05-16):
这是FPGA的电源管理模块,要输出3.3V和1.2v的输出电压,但是这个电路我看不明白,怎么实现的?包含滤波电路!

网友A:
输入电压经过U5,输出1.2V的电压,与1.2V相连的电容,是去耦电容。同理,下面与3.3V连接的电容也是去耦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经过U5,输出1.2V的电压,与1.2V相连的电容,是去耦电容。同理,下面与3.3V连接的电容也是去耦电容 ...

谢谢啦,我知道是个转换和去耦电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去耦电容,后来终于明白了是FPGA有多少个3.3V电源供电管脚就有多少个去耦电容。这几天麻烦你了,呵呵

网友(2015-04-24):
....... 是还没毕业吧!!! 像这种一对电容放一起的一定都是连接芯片电源管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