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帮忙,解释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3-05-16):
这是FPGA的电源管理模块,要输出3.3V和1.2v的输出电压,但是这个电路我看不明白,怎么实现的?包含滤波电路!

网友A:
这个不是滤波吧 是去藕吧 有多少个脚 就有多少个104

网友B:
这很像一个LDO(线性电源),具体怎么实现,你得打开dataheet,看看内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滤波吧 是去藕吧 有多少个脚 就有多少个104

谢谢你,就是你说的有多少个管脚就有多少个去耦电容,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很像一个LDO(线性电源),具体怎么实现,你得打开dataheet,看看内部电路。

谢谢,是一个线性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