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llegro制作不规则形状外形??

楼主(2013-05-16):
求教allegro制作不规则形状外形?求详细操作步骤。。。。谢谢
再添加个问题 哦,制作不规则flash焊盘开口宽度如何选取?

网友:
Allegro 上不好操作 , 通常是請機構工程師畫好後 , 轉出 dxf 讓 Allegro 導入

网友A:
简单点的就可以在ALLEGRO中画,复杂的就需要AUTO CAD了。

网友:
精确点都需要机构出DXF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SHAPE?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的就可以在ALLEGRO中画,复杂的就需要AUTO CAD了。

我知道allegro中shape画个简单的曲线啥的,看来还要学习autocad了。。。

网友B:
外形?其实ALLEGRO很多功能都能实现。现在是你画的是边框?还是焊盘等其他的东西?如果CAD不熟练,在ALLEGRO上也是能实现的。就是要计算好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形?其实ALLEGRO很多功能都能实现。现在是你画的是边框?还是焊盘等其他的东西?如果CAD不熟练,在ALLEGR ...

不规则外框。

网友B:
软件中有直线,可走各种角度。弧线也可以走各种弧。应该没问题的。本身的软件就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中有直线,可走各种角度。弧线也可以走各种弧。应该没问题的。本身的软件就很强大

嗯。谢谢。那请问制作条形flash焊盘的开口宽度怎么选取??

网友:
按照电流的大小计算。通常做四个开口。每个开口按照20mil设计。特殊的不算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allegro中shape画个简单的曲线啥的,看来还要学习autocad了。。。

只需要知道一些基本的绘图操作就可以了。应该有一小时的时间大概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