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能不能复制,做好的封装上的焊盘为什么删不了,如何在PCB里将整个板子翻180度。

楼主(2013-05-16):
1金币
大家好,我用的是pads2007,现在遇到几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做好的封装上删除焊盘。怎么选Delete他会显示这样的:pin 2 already exists on the board-loaded decal and cannot be deleted edit the decal from the library manager instead.这样子该怎样去处理。还有就是丝印及2d线怎么不可以复制,一复制就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再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画好的PCB板整体倒过来呢,而不会将走线搞乱。请各路高手指点迷径。

网友:
第一个问题提示你说板子上有这个器件你不能删除这个器件的管脚,你可以通过在封装编辑器里面在file/open下找到你的器件然后删除管脚就可以了。第二个问题2d线是可以复制的,元件丝印标号是不能复制的,第三如果你是9,5版本的你可以通过alt+b来翻转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在PCB文件里面是不可以删除元件管脚的,选择元件后右键EDIT DECAL里面删除,丝印及2D线可以复制,应该是对应层的颜色没有打开,如在丝印层把2D Line和Text对应的颜色设置出来就可以了。关于PCB整体旋转,先CTRL+ALT+F把board outline 勾选,然后select anything 右键ROTATE 90

网友:
大家好,我用的是PADS2007,现在遇到几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做好的封装上删除焊盘。怎么选Delete他会显示这样的:pin 2 already exists on the board-loaded decal and cannot be deleted edit the decal from the library manager instead.这样子该怎样去处理。还有就是丝印及2d线怎么不可以复制,一复制就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再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画好的PCB板整体倒过来呢,而不会将走线搞乱。请各路高手指点迷径。

Q1:如何在做好的封装上删除焊盘。怎么选Delete他会显示这样的:pin 2 already exists on the board-loaded decal and cannot be deleted edit the decal from the library manager instead.这样子该怎样去处理。

Q2:还有就是丝印及2d线怎么不可以复制,一复制就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Q3:如何将画好的PCB板整体倒过来呢,而不会将走线搞乱

jimmy回复:

A1:需要在封装库里面进行修改,然后在pads layout界面中,执行:tools->update from library进行元件库更新。

A2:复制后确认一下相关的层颜色有没有开启,如silkscreen top

A3:

方法一:把显示器倒过来。
方法二:全选所有元素,包括板框(通常会漏选板框),右键,rotate group 90,右键,rotate group 90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一不错,亲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