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层板里打个via,via的net由谁决定?

楼主(2013-05-16):
在空白的地方大一些via,内层已经铺好铜皮了,via的net由什么优先级决定。
有时候net是gnd',有时候是vcc感觉很随意的样子。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就我自己用的时候来说,都是地网络的过孔。不知其中有何玄机,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顶一下,大家都没有遇到还是问题太简单,不屑与回答?

网友A:
那要看内层是正片还是负片了,正片的会吸走via的信号,负片的就不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内层是正片还是负片了,正片的会吸走via的信号,负片的就不会了

如果有多个正片内层分属不同网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多个正片内层分属不同网络呢?

这就不清楚了。去请教一下其他大虾看看,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内层是正片还是负片了,正片的会吸走via的信号,负片的就不会了

正解,的确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多个正片内层分属不同网络呢?

我也想接着问的问题,呵呵

网友C:
    直接复制地孔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复制地孔就ok。

    复制地孔也没有用,一样给你换成别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复制地孔也没有用,一样给你换成别的。

要带着网络属性复制

网友E:
    可以编辑net,锁定net属性-Retain-NET_on_Vias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编辑net,锁定net属性-Retain-NET_on_Vias

我试了下没啥效果啊。求教具体如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带着网络属性复制

高手,能否详细说一下,如何带着net属性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编辑net,锁定net属性-Retain-NET_on_Vias

怎么在net属性里没有找到“retain-net-on-vias”属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高手,能否详细说一下,如何带着net属性复制?

就截个图

网友:
应该是由你原理图的定义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截个图

牛!验证过了,的确如此,以前还真没有注意这个勾选框呢。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带着网络属性复制

就是13楼说的方法,copy孔的时候,options里的retaine net of vias 勾选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