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系统的休眠功耗?各位高手有没有绝招?

楼主(2013-05-16):
如何减小系统的休眠功耗?各位高手有没有绝招?

网友:
  • 該關的電源都關一關。
  • 關完不要造成漏電。
  • 不能關的看有沒有辦法降低電平或時鐘頻率。
  • 關完還要能醒得過來。

网友:
要想功耗低,那么开的东西就要少。所以:把能关的都给关了,注意要醒得过来。不然就是假死变真死!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超长待机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