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出错,请各位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3-05-16):
(------------------------------------------------------------)
(                                                            )
(        ARTWORK LOG                                         )
(                                                            )
(        Drawing          : MSI-1358_V1_1-key.brd            )
(        Software Version : unreleased                       )
(        Date/Time        : Thu May 16 21:19:25 2013         )
(                                                            )
(------------------------------------------------------------)

******************************************
 WARNING: DRC OUT OF DATE on this layout.
 ******************************************

 ---- Photoplot outline rectangle not found ... using drawing extents

Results from parameter file ...
    DEVICE-TYPE           GERBER_RS274X
    OUTPUT-UNITS          INCHES
    FILM-SIZE             24000 16000
    FORMAT                5.3
    ABORT-ON-ERROR        NO
    SCALE                 1
    SUPPRESS-LEAD-ZEROES  YES
    SUPPRESS-TRAIL-ZEROES NO
    SUPPRESS-EQUAL        YES
    UNDEF-APT-CONT        NO

WARNING: for raster artwork formats, artwork accuracy must be
  at least one place greater than the database accuracy, up
o the maximum accuracy allowed by the selected output format.

  Increase the accuracy by increasing the "Decimal Places" in
  the FORMAT section of the artwork parameters and then rerun
  artwork.

he current output is rounding down the data.  Failure to change
he format may result in inaccurate arc coordinates in the output
  files and possible shape/void plotting failures.

================================================================
     PROCESSING FILM < drill >
     TO FILE < D:/Documents/Desktop/99/drill.art > ...
================================================================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5.00
  M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0 width line found at (17257.00 7693.00)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5.00

    WARN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5.00

    WARNING: text composed 0 width line found at (17706.50 10596.50)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5.00

    WARNING: text hav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5.00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500                                  DARK

     drill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solder_bot >
     TO FILE < D:/Documents/Desktop/99/solder_bot.art > ...
================================================================

  F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5.00
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500                                  DARK
  CIRCLE     0.03000                                  DARK
  CIRCLE     0.04330                                  DARK
IRCLE     0.04600                                  DARK
IRCLE     0.04900                                  DARK
  CIRCLE     0.05300                                  DARK
  CIRCLE     0.06000                                  DARK
IRCLE     0.06100                                  DARK
QUARE     0.04200                     0.000 NO     DARK
QUARE     0.046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2600     x 0.030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2600     x 0.0300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3800     x 0.026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4000     x 0.036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4000     x 0.03600      9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4200     x 0.056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19685     x 0.19685      90.000 NO     DARK
  OBLONG     0.01378     x 0.04331       0.000 NO     DARK
  OBLONG     0.01378     x 0.04331      90.000 NO     DARK
  OBLONG     0.01600     x 0.036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1600     x 0.03600      90.000 NO     DARK
BLONG     0.06000     x 0.159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7100     x 0.14400       0.000 NO     DARK
BLONG     0.07100     x 0.16700       0.000 NO     DARK
BLONG     0.07500     x 0.15600       0.000 NO     DARK
  PAD SHAPE  SHAPE26X34                 90.000 YES    DARK
  PAD SHAPE  SHAPE26X34                270.000 YES    DARK

     solder_bo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solder_top >
     TO FILE < D:/Documents/Desktop/99/solder_top.art > ...
================================================================

  F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5.00
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500                                  DARK
  CIRCLE     0.03000                                  DARK
  CIRCLE     0.04600                                  DARK
IRCLE     0.04724                                  DARK
IRCLE     0.04900                                  DARK
  CIRCLE     0.05300                                  DARK
IRCLE     0.06100                                  DARK
QUARE     0.046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1600     x 0.053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1700     x 0.108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3600     x 0.104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3800     x 0.104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4900     x 0.104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5500     x 0.104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6300     x 0.089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6500     x 0.085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7100     x 0.081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9300     x 0.14400       0.000 NO     DARK
BLONG     0.03100     x 0.081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4100     x 0.08100       0.000 NO     DARK
BLONG     0.06000     x 0.159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7100     x 0.14400       0.000 NO     DARK
BLONG     0.07100     x 0.167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7500     x 0.156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8394     x 0.03346       0.000 NO     DARK
AD SHAPE  SHAPE26X34                  0.000 NO     DARK
  PAD SHAPE  SHAPE26X34                180.000 NO     DARK

     solder_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paste_bot >
     TO FILE < D:/Documents/Desktop/99/paste_bot.art > ...
================================================================

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5.00
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500                                  DARK
  CIRCLE     0.03940                                  DARK
  CIRCLE     0.06000                                  DARK
  SQUARE     0.036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2000     x 0.024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2000     x 0.0240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3200     x 0.020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3400     x 0.030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3400     x 0.03000      90.000 NO     DARK
ECTANGLE  0.03600     x 0.050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0984     x 0.03937       0.000 NO     DARK
BLONG     0.00984     x 0.03937      90.000 NO     DARK
  OBLONG     0.01200     x 0.03200       0.000 NO     DARK
BLONG     0.01200     x 0.03200      90.000 NO     DARK
BLONG     0.19291     x 0.19291      90.000 NO     DARK
  PAD SHAPE  SHAPE20X28                 90.000 YES    DARK
  PAD SHAPE  SHAPE20X28                270.000 YES    DARK

     paste_bo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paste_top >
     TO FILE < D:/Documents/Desktop/99/paste_top.art > ...
================================================================

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5.00
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500                                  DARK
IRCLE     0.04000                                  DARK
IRCLE     0.04724                                  DARK
  CIRCLE     0.05500                                  DARK
QUARE     0.040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1000     x 0.047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1100     x 0.102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3000     x 0.098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3200     x 0.098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4300     x 0.098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4900     x 0.098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5700     x 0.083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5900     x 0.079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6500     x 0.075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8700     x 0.138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2500     x 0.075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3500     x 0.07500       0.000 NO     DARK
BLONG     0.05400     x 0.15300       0.000 NO     DARK
BLONG     0.06500     x 0.138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6500     x 0.16100       0.000 NO     DARK
BLONG     0.06900     x 0.15000       0.000 NO     DARK
BLONG     0.08000     x 0.02953       0.000 NO     DARK
  PAD SHAPE  SHAPE20X28                  0.000 NO     DARK
  PAD SHAPE  SHAPE20X28                180.000 NO     DARK

     paste_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SILK_BOT >
     TO FILE < D:/Documents/Desktop/99/SILK_BOT.art > ...
================================================================

  F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5.00
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A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390                                  DARK
  CIRCLE     0.00500                                  DARK

     SILK_BOT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SILK_TOP >
     TO FILE < D:/Documents/Desktop/99/SILK_TOP.art > ...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5.00
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9516.44 9028.15)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9526.69 9029.69)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127.72 9269.39)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141.97 9283.34)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127.72 9298.79)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142.84 9284.05)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128.02 9269.09)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4925.41 7863.94)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3755.58 7716.52)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500                                  DARK
  CIRCLE     0.00600                                  DARK
IRCLE     0.00700                                  DARK
IRCLE     0.00800                                  DARK

     SILK_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BOTTOM >
     TO FILE < D:/Documents/Desktop/99/BOTTOM.art > ...
================================================================

  F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5.00
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ERROR: aborting film - Shape with first seg=(11210.08 7727.26) [layer=BOTTOM]
        has a void with extents [(12294.72 7788.51) (12369.76 7959.55)] that touches
        another shape with first seg=(11210.08 7727.26). Manually resolve problem.

    ERROR: aborting film - artwork will not be generated!
Error in BOTTOM--halting output.  Artwork file not generated.
 *** ERROR with BOTTOM

================================================================
     PROCESSING FILM < GND2 >
     TO FILE < D:/Documents/Desktop/99/GND2.art > ...
================================================================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5.00
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333.42 8070.95)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3689.30 8070.96)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A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00500                                  DARK
IRCLE     0.02000                                  DARK
IRCLE     0.02400                                  DARK
  CIRCLE     0.04000                                  DARK
IRCLE     0.04300                                  DARK
IRCLE     0.04700                                  DARK
IRCLE     0.05500                                  DARK
IRCLE     0.06000                                  DARK
BLONG     0.05400     x 0.12800       0.000 NO     DARK
BLONG     0.06500     x 0.113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6500     x 0.13600       0.000 NO     DARK
BLONG     0.06900     x 0.12500       0.000 NO     DARK

     GND2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SIG >
     TO FILE < D:/Documents/Desktop/99/SIG.art > ...
================================================================

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5.00
  M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849.82 8267.53)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849.69 8268.11)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831.89 8250.31)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831.89 8190.31)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874.89 8009.2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874.89 8009.19)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333.42 8070.95)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3689.30 8070.96)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5022.82 7964.66)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618.75 7691.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562.38 7691.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562.37 7691.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159.98 8986.71)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9968.32 9057.4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9488.92 8836.26)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9508.59 8856.4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9548.59 8866.4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555.87 9195.0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498.74 9183.92)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456.40 9206.41)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497.28 7856.12)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563.19 7694.0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563.20 7694.0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617.91 7693.99)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595.12 7749.0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586.01 7748.99)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586.00 7749.0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484.27 7850.72)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599.68 7738.0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581.45 7737.99)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581.44 7738.0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613.36 7705.0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567.77 7704.99)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567.76 7705.0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576.87 7727.0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576.88 7727.0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604.23 7726.99)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572.31 7716.0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572.32 7716.0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608.79 7715.99)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450                                  DARK
  CIRCLE     0.00500                                  DARK
IRCLE     0.00600                                  DARK
  CIRCLE     0.00800                                  DARK
IRCLE     0.01500                                  DARK
  CIRCLE     0.02000                                  DARK
IRCLE     0.02400                                  DARK
IRCLE     0.03000                                  DARK
  CIRCLE     0.04000                                  DARK
IRCLE     0.04300                                  DARK
  CIRCLE     0.04700                                  DARK
  CIRCLE     0.05500                                  DARK
IRCLE     0.06000                                  DARK
BLONG     0.05400     x 0.12800       0.000 NO     DARK
BLONG     0.06500     x 0.113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6500     x 0.136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6900     x 0.12500       0.000 NO     DARK

     SIG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POWER >
     TO FILE < D:/Documents/Desktop/99/POWER.art > ...
================================================================

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5.00
  M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333.42 8070.95)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3689.30 8070.96)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5022.82 7964.66)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229.61 9150.02)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229.64 9150.02)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230.36 9150.02)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255.00 9110.73)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255.00 9109.31)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A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500                                  DARK
  CIRCLE     0.01000                                  DARK
IRCLE     0.01500                                  DARK
IRCLE     0.02000                                  DARK
IRCLE     0.02400                                  DARK
  CIRCLE     0.04000                                  DARK
  CIRCLE     0.04300                                  DARK
  CIRCLE     0.04700                                  DARK
  CIRCLE     0.05500                                  DARK
  CIRCLE     0.06000                                  DARK
BLONG     0.05400     x 0.12800       0.000 NO     DARK
BLONG     0.06500     x 0.113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6500     x 0.13600       0.000 NO     DARK
BLONG     0.06900     x 0.12500       0.000 NO     DARK

     POWER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GND1 >
     TO FILE < D:/Documents/Desktop/99/GND1.art > ...
================================================================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5.00
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333.42 8070.95)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3689.30 8070.96)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500                                  DARK
  CIRCLE     0.02000                                  DARK
IRCLE     0.02400                                  DARK
IRCLE     0.04000                                  DARK
IRCLE     0.04300                                  DARK
  CIRCLE     0.04700                                  DARK
  CIRCLE     0.05500                                  DARK
  CIRCLE     0.06000                                  DARK
  OBLONG     0.05400     x 0.12800       0.000 NO     DARK
BLONG     0.06500     x 0.113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6500     x 0.136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6900     x 0.12500       0.000 NO     DARK

     GND1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TOP >
     TO FILE < D:/Documents/Desktop/99/TOP.art > ...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5.00
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Film contains DRC error(s).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333.42 8070.95)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3689.30 8070.96)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837.53 8279.82)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838.11 8190.31)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874.76 8008.61)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251.89 8270.02)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252.31 8275.22)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650.26 8947.01)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685.52 8947.45)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9623.74 8638.92)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9738.92 8741.26)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9799.84 8751.3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9805.45 8751.25)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9859.13 8749.92)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685.74 8725.29)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650.48 8724.85)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632.02 8770.07)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617.86 7825.24)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577.55 7825.11)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416.68 7847.5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611.23 7969.61)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685.18 7977.53)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709.45 7963.32)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748.31 7968.04)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3074.14 7942.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413.82 8006.14)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4482.52 7744.4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468.74 8894.25)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444.86 8963.1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193.74 9003.92)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168.92 9106.26)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188.59 9126.4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555.87 9195.0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530.15 9227.84)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498.74 9183.92)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359.89 9160.81)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510.77 9126.24)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515.93 9125.66)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626.40 9103.63)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460.32 8999.4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479.86 8979.81)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473.90 8893.67)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3641.76 800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4216.98 7694.64)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425.47 7835.0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775.00 7975.0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472.50 8970.0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443.85 8095.0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035.24 8025.0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1763.48 7785.01)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1759.32 7795.0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039.38 8035.01)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447.99 8105.01)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411.80 8006.96)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3073.68 7956.0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400.80 8011.53)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378.80 8020.65)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389.80 8016.09)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2026.33 8003.50)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1772.39 7763.51)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3078.23 7944.99)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381.34 7936.34)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0400                                  DARK
IRCLE     0.00450                                  DARK
  CIRCLE     0.00500                                  DARK
IRCLE     0.00600                                  DARK
IRCLE     0.00800                                  DARK
IRCLE     0.01000                                  DARK
  CIRCLE     0.01500                                  DARK
IRCLE     0.02000                                  DARK
  CIRCLE     0.02400                                  DARK
IRCLE     0.04000                                  DARK
IRCLE     0.04300                                  DARK
  CIRCLE     0.04700                                  DARK
  CIRCLE     0.04724                                  DARK
  CIRCLE     0.05500                                  DARK
  SQUARE     0.040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1000     x 0.047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1100     x 0.102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3000     x 0.098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3200     x 0.098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4300     x 0.098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4900     x 0.098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5700     x 0.083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5900     x 0.07900       0.000 NO     DARK
ECTANGLE  0.06500     x 0.07500       0.000 NO     DARK
  RECTANGLE  0.08700     x 0.138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2500     x 0.075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3500     x 0.07500       0.000 NO     DARK
BLONG     0.05400     x 0.153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6500     x 0.138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6500     x 0.16100       0.000 NO     DARK
BLONG     0.06900     x 0.15000       0.000 NO     DARK
  OBLONG     0.08000     x 0.02953       0.000 NO     DARK
AD SHAPE  SHAPE20X28                  0.000 NO     DARK
AD SHAPE  SHAPE20X28                180.000 NO     DARK

     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
 SUMMARY:
        drill created with warnings
        solder_bot created with warnings
        solder_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paste_bot created with warnings
        paste_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SILK_BOT created with warnings
        SILK_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 ERROR with BOTTOM
        GND2 created with warnings
        SIG created with warnings
        POWER created with warnings
        GND1 created with warnings
        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ARTWORK Error

网友:
WARNING: DRC OUT OF DATE on this layout.你更新下DRC

网友:
查看出現Error 的資料座標位置是不是發生兩個 sahpe 共搭同一個 Void ?
把這兩個 sahpe 何必起來應該就可以了.

另外你的 Format 社的應該是有問題 , 系統預設的 5.3 應該是會發生精度不足的問題.
請修正為 2.5 或 3.5

网友:
    Photoplot outline rectangle not found ... using drawing extents

    点击shape add,画上MAUFACTUING---Photoplot_outline 应该就好了,将整个要出GERBER的PCB和钻孔信息画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