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ap pin具体是什么意思?那里有实际的例子教程?

楼主(2013-05-16):
看了半天,还是不明白swap pin /swap part是什么意思?
网上找的教程里也没有介看到绍这个功能的,

网友:
交换引脚和交换元件

网友:
在 capture 里面对要允许交换引脚的元件设置引脚分组,同一分组的引脚可以交换:
1,选中symbol后点右键,选择Edit Part
2,在器件编辑界面点“View”菜单,选择Package视图
3,点击“Edit” 菜单选择Properties,在弹出的对话框里把要交换的引脚的pinGroup设置为同一个数字。
4,更新退出edit part后,重新导出网表,在allegro重新导入网表
5,用place->swap->pins命令交换引脚。

楼主:
谢谢3#,
这里介绍的更详细一点:
http://www.cadence.com/community ... cb-editor-flow.aspx

cadence的appnote居然要正版用户才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