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llegro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5-17):
我是一新手。前几天用allegro 15.5画了一块板子,只有2层 。现在要在板子上面挖孔一个直径2MM的安装孔 请问大神门具体步骤怎么操作呢?

网友:
调进一个2MM的孔不就行了,建议原理图中加地网络

楼主:
谢谢你~你的方法也是可行的。 不过我是需要直接在PCB板上面挖空。这样会很方便的。

网友:
直接在板框层画圆 后者做成一个直径2mm的器件 在不会咨询QQ 170762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