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er如何进行BGA扇出操作

楼主(2013-05-17):
请问各位大侠altium desiger如何进行BGA扇出操作??

网友:
同感,在PADS下做个帮定IC就简单多,而在AD下就慢些了,不知大伙们有没好而又快的办法?

网友:
A-F-O
查看对应选项的内容,在进行fanout之前,最好最相应的规则设置一下,孔大小,孔间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