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ilinit 文件配置有错误,请教大大们

楼主(2013-05-17):
    以下是打开BRD后提示的错误。
    E-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1 column 2 of file ./allegro.ini
    E-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allegro.ini"

    以下是allegro.ilinit 文件的内容:请问什么地方有错误?
    怎么样将这2个错误修正?
    unless(boundp('LoadskillFilESDebug)
            LoadSkillFilesDebug = axlGetVariable("LoadSkillFilesDebug"))

    when(LoadSkillFilesDebug printf("\n"))
    (foreach file (rexMatchList "\\.il$" (getDiRFiles "."))
          when(LoadSkillFilesDebug printf("Loading Skill file: %s\n" file))
          (load strcat("./" file))
    )

    ; Load any ini files (containing axlCmdRegister)
    (foreach file (rexMatchList "\\.ini$" (getDirFiles "."))
          when(LoadSkillFilesDebug printf("Loading Skill file: %s\n" file))
          (load strcat("./" file))
    )
    when(LoadSkillFilesDebug printf("\n"))
    procedure(stroke_fix_163(t_open)
        axlShell("strokefile allegro")
        axlMsgPut("Strokes now enabled in Allegro 16.3 base release")
    )
    axlTriggerSet('open 'stroke_fix_163)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c:/cadence/pcbenv/skill")))
    load("checkWidth.il")

楼主:
    虽然有错误提示,但是我的Skill都可以使用。
    我是想修正这个错误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有错误提示,但是我的Skill都可以使用。
    我是想修正这个错误提示。

    参考以下修改
    1. unless(boundp('LoadSkillFilesDebug)
    2.         LoadSkillFilesDebug = axlGetVariable("LoadSkillFilesDebug"))

    3. when(LoadSkillFilesDebug printf("\n"))
    4. (foreach file (rexMatchList "\\.il$" (getDirFiles "."))
    5.       when(LoadSkillFilesDebug printf("Loading Skill file: %s\n" file))
    6.       (load strcat("./" file))
    7. )

    8. ; Load any ini files (containing axlCmdRegister)
    9. (foreach file (rexMatchList "\\.ini$" (getDirFiles "."))
    10.       when(LoadSkillFilesDebug printf("Loading Skill file: %s\n" file))
    11.           when(file != "allegro.ini" load(strcat("./" file)))
    12. )
    13. when(LoadSkillFilesDebug printf("\n"))
    14. procedure(stroke_fix_163(t_open)
    15.     axlShell("strokefile allegro")
    16.     axlMsgPut("Strokes now enabled in Allegro 16.3 base release")
    17. )
    18. axlTriggerSet('open 'stroke_fix_163)
    19.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c:/cadence/pcbenv/skill")))
    20. load("checkWidth.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以下修改

    还是有错误提示:
    E-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1 column 2 of file ./modelintegrity.ini
    E-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E-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modelintegrity.ini"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有错误提示:
    E-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1 column 2 of file ./modelintegrity.ini
    E- *Error ...

    把下面这段删除吧,不太明白为什么需要加载ini文件,如果某一ini文件中有写入一些命令注册的话,那后缀名可以直接改为il。

    ; Load any ini files (containing axlCmdRegister)
    (foreach file (rexMatchList "\\.ini$" (getDirFiles "."))
          when(LoadSkillFilesDebug printf("Loading Skill file: %s\n" file))
              when(file != "allegro.ini" load(strcat("./" fil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下面这段删除吧,不太明白为什么需要加载ini文件,如果某一ini文件中有写入一些命令注册的话,那后缀名 ...

    谢谢了,错误没了。
    去掉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干吗的。不懂,所以一直没敢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