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ne中出现小方块怎样将其去掉?

楼主(2013-05-17):
如图:cline中出现小方块怎样将其去掉?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同问~~~~~除了重新连接,或者有什么方法让他不显示??

请问楼主你这个方块是怎么产生的,我之前是subdrawing时产生的

网友A:
...这个不是去的的问题。是本身没有连接好的状态,可以说从通路上是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去的的问题。是本身没有连接好的状态,可以说从通路上是断的。

不是断的,是连上的~~~

网友B:
你把group删掉或者把现在的cline  subdrawing出去,删掉现在板子上的cline,再subdrawing回来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group删掉或者把现在的cline  subdrawing出去,删掉现在板子上的cline,再subdrawing回来即可

这个小方框不处理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吧,只是看着不舒服

网友:
什么版本的?16.6的换cline fix会有这个小方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方框不处理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吧,只是看着不舒服

没问题,只是你建了group而已,不过见你pin里面的cline有折角,这个习惯不好,不要在pin里留折角

网友:
再分版本的时候有这个出现,通常大面积出现的情况下就。。。。

网友:
我把一部分走线锁定后再走线就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change一下就ok了,那个层面的线就change到那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change一下就ok了,那个层面的线就change到那层即可

这样试了一下好像不可以!

网友E:
这个一般是由多人合作合图时(如导入/出sub drawing,使用design partition等),一个人改了属性导致合图后两边属性不同造成的。
解决办法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一般是由多人合作合图时(如导入/出sub drawing,使用design partition等),一个人改了属性导致合图后 ...

非常感谢!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网友:
setup->application mode->placement edit 然后find->group, 选中板上的group,右键->disband group,再slide有问题的cline,方块就没了。

网友:
把线导出去,重新导入subdrawing就ok,请叫我雷锋!

网友:
    出现这个问题,线一段一段修改起来好麻烦,导出sub drwing ,再导入即可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