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能够准确使via打在BGA 内部4个pin的中间的skill

楼主(2013-05-17):
    谁有能够准确使via打在BGA 内部4个pin的中间的skill,麻烦分享一下

网友A:
    这个用啥skill, fanout功能就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啥skill, fanout功能就有啊

    能不能详细点

网友:
    运行create fanout, 右边option选BGA那个,pin-via-space选centre就ok了。

    如果你用的allegro版本太老不能自动fanout,就当我没说

网友(2013-08-01):
    需求更强烈的是place bypass 的时候,四个via之间放个电容的焊盘,一个一个量,直到没有DRC或满足via-pin要求,然后按pitch复制,swap symbol。一个BGA可能耗时2 hours,省下这俩小时,就少加班俩小时啊,大家都懂的

网友B:
    将格点设置为BGA pitch/2,把BGA放到格点上,这时候不论打孔、出线、放 bypass等,超快、超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格点设置为BGA pitch/2,把BGA放到格点上,这时候不论打孔、出线、放 bypass等,超快、超准。

    这是个好办法,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