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调试的顺序

楼主(2013-05-17):
这几天要调试一个项目的功能样板,先简单的定一个调试顺序。

第一步:电源调试

        电源是系统的能量供给,几乎遍布于整个系统。所以先把电源模块焊接好,然后测试一下各部分电压值是否正常,是否对地短路,确保整个电源模块能够正常工作。

第二步:MUC

         mcu是系统的控制模块,我们要确保加载程序后,它能够正常运行。对于第一次使用的MCU,这一步有时候是很耗时的,稍有偏差都有可能导致MCU无法加载程序。但只要用过一次,以后就方便多了,现在好多公司招聘时也会把使用过某种MCU(单片机)作为一项基本要求。

第三步:功能模块

        电源和MCU调试通过后,剩下的就随意了,因为大多数功能模块都是通过MCU衔接在一起的。相互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也就无所谓谁先谁后了。

         总之,系统中关联最多的模块就是我们最先焊接调试的。比如电源不正常时,很有可能烧毁其他模块。 这样看来,为了方便调试,我们的原理图也应该按模块来绘制,使每个模块分的都很清楚,一目了然。

原文地址:http://www.zuoyeblog.com/137.html

网友:
不错,以后工作中可以这么做

网友(2013-08-30):
是的,该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