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硬结合的板子求教

楼主(2013-05-17):
哪位有软硬板结合的PCB上传一份啊,截图也行,是不是软板压合在硬板里面的?层数是如何做的?结合处是如何做的?

楼主:
没有人做过吗?怎么连个回复的都没有

网友A:
软板压合在硬板里面的.

比如六层板。硬板是六层,软板部门是四层。

软硬结合处2mm区域内不能有过孔,走线不要拐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板压合在硬板里面的.

比如六层板。硬板是六层,软板部门是四层。

比如4层硬板,软板两层,压合在4层中间,软板走线走到硬板里面是不是要用过孔来实现走线到硬板上?那压合区和过孔连接有没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