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画的图怎样转换成9.3版本的

楼主(2013-05-17):
能不能转换.

网友A:
file -export--pads9.3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 -export--pads9.3

不懂,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能详细一点吗.

已经很详细了  你都不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懂,能详细一点吗.

輸出(export)ASC ,降檔至9.3  然後用9.3 import as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輸出(export)ASC ,降檔至9.3  然後用9.3 import asc

试了几次还真的转了打不开,我都是全选的,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按第2图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几次还真的转了打不开,我都是全选的,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不大可能拉
不然您输出ASC 降到5.0(较低版本)  存成XXX.asc
然后开新的档案 然后直接加载(import)XXX.asc 即可
要不然 您找一台安装PADS 9.5的用
您研究看看 真不行的话 上传档案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大可能拉
不然您输出ASC 降到5.0(较低版本)  存成XXX.asc
然后开新的档案 然后直接加载(import)XXX.a ...

9.5能不能和低版本的2007共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9.5能不能和低版本的2007共存?

呵呵 我没试过
目前我家里有两台计算机 一台9.3 一台9.5
公司一台9.5正版
共存我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9.5能不能和低版本的2007共存?

能的

网友:
可以,我今天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