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差分对设置问题

楼主(2013-05-17):
请教各位
如图,我设置了BGA区域的rule 4/4mil。差分对BGA以外是4.12/5.88。为什么在BGA区域,走差分对的时候会变成4/5.88,走出BGA后switch rule也不走不了线。

网友:
你用的哪个版本? 可以这么设置么? PADS不行吧  allegro才有区域规则

楼主:
9.5的啊,可以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9.5的啊,可以设置的

有吗  只能是对元件设置规则吧?有区域规则在什么地方设置?

楼主:
    就是对元件设置的,但是单根线出BGA后,rule可以改变, 差分对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对元件设置的,但是单根线出BGA后,rule可以改变, 差分对就不行

这个就与规则的优先级有关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