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处一般加多大电容?

楼主(2013-05-17):
    如题,开关处一般加多大电容?

网友:
    与开关频率有关,并以最终调试为准,呵呵

网友A:
    你自己得先講清楚兩件事︰

    • 什麼樣的開關?
手動電源開關?按鍵開關?MOS 管開關?......
    • 目的做什麼用?
穩定電平?去抖動?去火花(Spark)、防湧浪(Surge)......

网友B:
    他应该是用来硬件消除抖动,我建议100nF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应该是用来硬件消除抖动,我建议100nF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用错了啊,一直都用1uF的

网友D:
    借用 lxizj 講過的話

    什么說明条件都没有,别人怎么给你提供解决方法?
    就好像你问一句,从北京去上海咋走?
    想快的话坐飞机高铁,
    想稳的坐火车,
喜欢自在的就自己开车,
    省钱的就走路,
喜欢浪漫的可以坐船……懂了吗?

方法很多,但你要说清楚。

网友(点评):
用船把他送到菲律賓外海!^_^

网友(点评):
神算布拉斯基(Bluskly)都算得出他的心思,以後都交給他處理就行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得先講清楚兩件事︰

按键开关哦,

超级狗要是把这几种都给科普一下,

就更好啦!

网友(点评):
這些問題都已經討論過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借用 lxizj 講過的話

    什么說明条件都没有,别人怎么给你提供解决方法?

就是直接接个按键开关到I/O口,手动调节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