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给点建议,电源纹波噪声测试问题

楼主(2013-05-17):
测试板子的电源纹波及噪声,测量发现3.3V,2.5V,5V(这三个电压是一个芯片输出的)的纹波都很小,都没超过20mv,但是噪声都很大,甚至3.3V的噪声测出来有200多mv。求分析原因。

网友A:
你用的哪个三输出电源ic?难道是ti的6525x?
ripple voltage20mv以下很好,noise大,是不是没有限制带宽,所以拾取了传导的noise或者probe回路太大,接地点不好?
可以看看noise的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个三输出电源ic?难道是ti的6525x?
ripple voltage20mv以下很好,noise大,是不是没有限制带宽, ...

就是65251。。。。

测noise是不限制带宽的吧?noise波形没发现有规律

测量发现,测试点选在65251端时,噪声很大。但是如果在使用这些电源的IC端测量,噪声则比较小50MV左右。这是为什么?

网友B:
有可能是示波器探头原因,我遇到过类似情况,其结果就是示波器探头有问题。

首先楼主确认目前的单板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1如果能够正常稳定工作,那么个人感觉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多半是示波器探头可能有问题(理由:一般的芯片都会有电源设计要求,其电压会在正负5%内,200mv已经大于3.3*5%=185mv,这种情况下,单板的MCU可能已经不能正常稳定工作);
2如果单板不能正常工作,请楼主再仔细检查原理图,电源配置是否正确,以及PCB是否符合要求

希望对楼主有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示波器探头原因,我遇到过类似情况,其结果就是示波器探头有问题。

板子能正常工作的。
我再换个探头测测看,再跑跑板子的稳定性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能正常工作的。
我再换个探头测测看,再跑跑板子的稳定性看看。

你的三路输出都是给digital circuit供电吧,只要ripple,transient 等ok就行了吧,为什么非要减小65251端的noise?
high frequency noise可以在补偿那边加Croll调整一些看看。

我想65251还是不太好用的,layout 做的不好就会导致issue:
1,上电容易烧毁,
2,低温环境下-30°以下,IC易烧毁

有两点额外改进(TI资料里没有的东东):
1、下管加一个续流管(可选)
2、SS pin上电压(SS与AGND之间,包含纹波噪声等)达到约4V时,tps65251进入测试模式,振荡波形即芯片进入测试模式,SS1上纹波峰值约3.92V,所以ss cap要并联500K电阻(每一路都要),由于内部5uA电流,SS pin均钳位到2.5V左右。
就安全了。(必选)

还有些layout注意点,有空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三路输出都是给digital circuit供电吧,只要ripple,transient 等ok就行了吧,为什么非要减小65251端 ...

谢谢给的建议。

上电易烧毁。这个还没发现诶,已经在几个项目上用了。
-30°易烧毁。那这个要注意下 ,以前的做的产品都是-10°到70°,没做过-30°。目前这个项目是要求-30°-80°的。

layout公司这边拷不出来。。。

网友(2013-06-22):
易烧毁问题,印象中,DCDC芯片,反馈环路如不小心手触摸会锁死,有些芯片直接烧毁
噪声大,是不是地线引入的,如在开关芯片附近测量,开关信号几百K,地线过长容易耦合进去,标准的测量方式,必须用专门的地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