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是个什么电路

楼主(2013-05-17):
    HI,请教一下,这是个什么电路,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从哪里得来的?连反馈都没有,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B:
    运放无反馈,工作在非线性区,一般用作的都是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从哪里得来的?连反馈都没有,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啊。。。

    一个话筒放大器上的,就是没看懂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无反馈,工作在非线性区,一般用作的都是比较器

    还有一个图,也没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图,也没看懂

这个图有点像积分电路

没用过 不确定

    很好~

网友C:
    若是MIC放大器,专用型的,内部集成了固定的负反馈电阻。  不加外置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开关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MIC放大器,专用型的,内部集成了固定的负反馈电阻。  不加外置是没问题的。

NE5532,给出的应用电路中都加了电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图,也没看懂

这种22pf小电容一般做补偿啦,我估计就是比较器

网友:
    比较器的作用,比较2,3脚的电压谁高,2脚高输出低电平,3脚高输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