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AD10 如何单独设置铜皮和其他电气元素之间的安全距离

楼主(2013-05-17):
如题 希望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
具体设置如图,这是设置铜皮到其他所有元素之间的距离规则.
如要设置铜皮到孔或者到焊盘或者其他的,则将下面的all改为isvia或者ispad或者其他的相应元素.

楼主:
我还有一个ALL 到ALL 的规则    会和这个冲突吗 哪个优先级更高一些

网友(点评):
肯定是铜皮到其他之间的优先级高一些,一般来说all到all的优先级都是最低的...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3667-1-1.html
这里有你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