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网络的金属化安装孔如何指定某一网络

楼主(2013-05-17):
allegro中如何给无网络的金属化安装孔如何指定某一网络?

网友A:
在logic--netlogic里面可以做到,自己摸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ogic--netlogic里面可以做到,自己摸索下。

谢谢你,可以的。

网友:
    最好还是在原理图中修改后再更新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