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M单问题

楼主(2013-05-17):
在Logic原理图里面,有什么方法可以产生BOM单(不会岀错,而且可以更改属性)???要不要另外安装软件。多谢!!!

网友:
在logic里可以出BOM的,不过是txt文档 ,要复制到excel里,再按自己习惯的格式重新整理,file-export-bill of materials  setup 其间可增加设置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