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禁止区装一块板分成两块

楼主(2013-05-18):
最近有两块小板打样,我把两块pcB的内容画在一块pcB上的左右两边,怎么样用禁止区设置pcB中间有一条槽,pcb有槽到时用力帮断,就成两块板,以前我见别人可以做到的,请朋友们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设置的keepout不管你放到哪一层,在CAM里注意相应勾选keepout即可,再向板厂特别说明。

网友A:
画一条V-Cut线就行了。

网友:
同意3楼的意见。只要画出V-cut线。板厂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一条V-Cut线就行了。

是不是用2D线画,那在那层啊。

网友:
是2D线。。。。应该是在所以层吧!!!

网友:
可是画了V——cut线别人就会按两块板来收费,以前我们公司就遇到过。

网友:
如果你是在PCB文件想实现那种效果的话,放一排邮票孔就可以了,最好在那里再keepout所有层

网友B:
同8楼。

也可以将地线连接过去,板厂就认为是一块板了。

邮票孔记得加上丝印,变成类似于排针的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8楼。

也可以将地线连接过去,板厂就认为是一块板了。

jimmy大侠,好主意啊。。

网友:
版主是高人!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8楼。

也可以将地线连接过去,板厂就认为是一块板了。

那么多大的间距和多大的孔比较合适呢?

网友(点评):
根据你的板面积来。可以采用1.27,2mm间距的排针。

网友:
jimmy大侠,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多大的间距和多大的孔比较合适呢?

保证间距的前提下,孔应该要稍微大些吧,不然不好分板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