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封装的助焊层问题

楼主(2013-05-18):
小弟最近做了一个封装。十个管脚,都按软件默认的画焊盘,但是现在我需要有一个管脚不上锡膏,我怎么祛除这个管脚的助焊开窗啊???

网友:
没有助焊开窗这一说法,只有阻焊开窗之说,solder mask是盖绿油的,输出的是负片;
在solder mask 和paste mask 不管哪一层画copper,都会漏铜
解决办法:1,向板厂特别说明
               2,既然想盖住该脚,不让与元件脚连接,干脆删掉,再画个copper keep out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