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个问题,4层板画好以后,TOP和BOTTOM层还需要铜铺地么?

楼主(2013-05-18):
如题,在线等。

网友A:
当然需要了,

网友B:
top和bottom也要覆地网络的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需要了,

多谢,我觉得也应该需要,但是我们厂另外一个画微机综保的人就没有铺铜,而且继电器的线都画10M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p和bottom也要覆地网络的铜的。

多谢,那地需要大面积打孔么?那样会不会影响电源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那地需要大面积打孔么?那样会不会影响电源层?

地网络要打多点通孔的。这样不会影响到电源层的。电源层是电源网络和地孔不是一个网络,只要你规则里设置足够的安全间距就不会影响。

网友:
一般多打地孔呢,还要在板边打屏蔽地孔呢

网友:
可以不铺铜,要看情况!
顶层底层不铺铜的话,那中间层的地一定要够大和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