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PADS router T型拓扑如何使两边等长?

楼主(2013-05-18):
各位大侠,如图所示,pads router中 T型拓扑如何使左右两边等长?
即使ddr1_clk和ddr2_clk长度相等?调整长度时好像只能监测总长度,现在右边ddr2_clk明显短,但是要绕多长才能和左边相等,怎么知道啊?

坐等解答啊,感谢不尽。

网友A:
安装9.5版本。一切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9.5版本。一切ok

是虚拟T节点吗,还是不大会用 ,能具体点吗?一开始怎么设虚拟节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虚拟T节点吗,还是不大会用 ,能具体点吗?一开始怎么设虚拟节点啊?

详细的可以细读: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fromuid=2154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的可以细读: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967&fromuid=215411

哦好的,谢谢,学习了。

网友B:
如果你不是9.5版本,不会虚拟节点,请看https://www.eda365.com/thread-8602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是9.5版本,不会虚拟节点,请看https://www.eda365.com/thread-86021-1-1.html

谢谢,学习了。施瓦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