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常用的电平标准是什么

楼主(2013-05-18):
DDR3常用的电平标准是什么?LVTTL?PECL?还是说别的电平标准

网友:
多謝提問這個問題,以前也不太會去注意它!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A:
一般 DDR3 的芯片資料還會提到一根特別的管腳,RESET 是遵循 LVCO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 DDR3 的芯片資料還會提到一根特別的管腳,RESET 是遵循 LVCOMS。

感谢 SUPER_GO 版主的回答

今天我仔细看了下 intel CPU 的DDR3接口  确认为 CMOS(即斑竹所说的LVCMOS) 电平接口。DDR3使用1.5V电平比DDR2(1.8V) 和DDR1(好像是2.5V)电平要低。

网友:
Digital I/O Interface

書到用時方恨少;書到讀時方恨多!

Topic 7 - Practical Design & IO.pdf

网友:
顶一个,超级狗果然强人啊!

网友(2013-07-23):
超级狗的资料检索能力还不错哦

网友:
超级狗很牛X

网友:
查尔斯 赖

网友:
书到用时方恨少!

网友:
DDR3的RESET也应该是LVCMOS15

网友(2013-08-29):
超级狗是大牛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