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帮忙吧

楼主(2013-05-18):
我学了allegro1年了 布线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就是布局  不知道怎么布好!!哪位大侠给点建议啊!!是不是只有懂原理才能布好局啊!!我要怎么学 从哪学起呢????

网友:
经验很重要,你才一年不会布局很正常,交你一个我以前用过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别人做的比较成熟的PCB跟原理图一起多看,他们是怎么做的,然后自己在思考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自己在重新做一下,或者自己做了找个厉害点的叫他帮忙检查并且指导一下,做过几个新的案子就会好的

网友:
有的人3-4年了也不会布局的都很正常

网友:
布局很多时候和结构有关,当然又和走线顺不顺或者其他有关,我觉得先看结构,结构定好后,就看走线顺序来布局,所谓先大局,再小局,不知道我说大家认同不认同。

网友:
    布局是靠结构来定的吧,不是你随意而的~

网友:
    布局也是我的一项弱点

网友:
    太多太多东西要考虑了

网友(2013-06-17):
    也是我的弱项,纠结中啊

网友:
    布局是靠结构定的,不是你随意可以更改的~

网友:
    我是根据原理图来布局的,先把重要器件放上,然后根据连的网络放周边器件。

楼主(2015-09-11):
    谢谢大家哈: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