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的CIS和数据库的问题

楼主(2013-05-18):
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数据库中每个元件有价格,精确到小数点4位,然后在原理图上,链接到元件参数显示也是4位数,不过在导出BOM后,就只能显示两位数,不能显示4位数字的价格。# C3 H! ~) q8 ?" G
请问该怎么修正呢。谢谢!!!

网友:
刚才试了试,正常,你的数据库是access?

楼主:
对.没错.用的是access!请问你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请期待提示,以便解决.谢谢!

网友:
那应该是你导出的Excel的原因,你把单元格格式设置成文本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