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差分走线

楼主(2013-05-19):
走线的时候走线老是如图一所示,但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图二所示,请问是哪里需要设置吗?

网友:
建议这种问题最好把工程文件附上

网友A:
那个看着像是不耦合长度方面的,你去掉那个不耦合试试看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看着像是不耦合长度方面的,你去掉那个不耦合试试看

是不耦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