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双层PCIE连接器的工艺要求

楼主(2013-05-19):
    3金币
    最近在做一个64PIN的PCIE双层板,哪位大侠知道这种板有什么工艺要求。比如线宽或通孔大小的要求什么的。
本来我是用5MIL的线宽走线,打孔就用10MIL的孔。不过后面厂家说线宽和通孔都太小了,加工不出这种板,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建议?万分感谢!!

网友:
    换个板厂问问,5MIL线宽,10MIL孔不算小

网友:
    贊成~~這已經是很一般的製成了

网友A:
    板子1.0或0.8的厚的话没几个厂愿意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1.0或0.8的厚的话没几个厂愿意接的

    1.0或0.8?1.6mm不是标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或0.8?1.6mm不是标准吗?

    1.6MM一般是四层板的吧,两层板的可以小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1.0或0.8的厚的话没几个厂愿意接的

现在这厂家过孔最小只能做到18MIL,信号线宽要10MIL左右。请问像这种板,走线间距最少要多大?7MIL可以吗?

网友(点评):
哪个厂家,工艺这么次。这已经是一般性的板子了。建议换个厂家

网友:
    你这卡使用在什么上的?PCIE板卡是有明确规定的,1.6mm

网友:
    强烈建议换板厂。

网友:
    带着学习的态度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1.0或0.8的厚的话没几个厂愿意接的

PCIE 的板子厚度  要求是1.6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