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09 走线拐角规则设置了不起作用

楼主(2013-05-20):
我把Routing Corners的走线拐角改成了弧度拐角,但是规则在走线的时候还是不起作用,大神求解释,求帮助.....

网友A:
贴个图看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图看下呢

已经设置并应用了,然后走线还是45度角拐弯的

网友A:
1、打开优先选项里面的PCB Editor中Interactive Routing一栏,确认不勾选“限制为90/45”这一项,如图1。
2、在走线时,使用shift+空格进行拐角的切换即可,如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打开优先选项里面的PCB Editor中Interactive Routing一栏,确认不勾选“限制为90/45”这一项,如图1。
...

我已经按你说的不勾选这个项了,走线的时候还是45度的......

去掉了那个项

去掉了那个项

还是45度角

还是45度角

网友A:
在走线时,使用shift+空格进行拐角的切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走线时,使用shift+空格进行拐角的切换即可

好了,灰常感谢